碳纤维烤灯--用来植株加热如何?

楼主(2011-10-01):
发现一款碳纤维烤灯,功率在700-900W的样子,发热面大约为25*8平方厘米,离开发热面15CM左右的平面上,估计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0度以上,价格在40RMB左右。
如果把发热面向下,用来给上好珠的BGA芯片加热应该不错,由于没有风,不会把植好的珠子吹乱。
不过注意不要把桌面给烤着火了,温度很高的哦!下面最好有个金属盘隔离桌面。
下面给个图加深一下映象了

网友:
其实还有个家用电器很实用,就是光波炉,经济实用,而且比较安全,冬天还可以用来暖手,平时闲着可以泡泡茶,下个面,哈哈。

我已经买了一个了,觉得很不错,有功率调节,也就实现了调温,目前还没掌握温度和距离。

网友(点评):
我有电陶炉,是档位最多的那种,但是植株要反过来用不好操作吧!

网友(点评):
光波炉和电陶炉一样不好发热面朝下使用。

网友(点评):
光波炉好是好。我觉得加热速度太快,对板子不好。

网友:
老师提供的这个个人感觉只要多练习几回就应该能得心应手

网友(点评):
要使用好,最好配个温控器

网友A:
对 温控器也不贵,不想买的话可以用BGA的温控线。呵呵这样省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温控器也不贵,不想买的话可以用BGA的温控线。呵呵这样省成本

最贵的就是温控器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贵的就是温控器了,哈。

不要搞那么复杂,用简单一点。
韩国彩虹进口旋钮温控器TS-320液涨式温控开关 0-320度 30元 上海有卖,精度正负3度,触点16A。以上指标实现不需要再配其他配件就能基本满足要求了。

网友:
最好用的是浴霸的灯,275W,自己带聚光,加上老师说的温控,就更好了,我烤好了显卡,北桥,方向用个好灯口,愿意向上,向下都可以

网友(点评):
此方法相当不错 不知道大师有成品照片吗

网友:
植株应该没问题的,即使不用温控器,掌握好距离和时间就可以了,我有时候植株用发热陶瓷反过来,距离3厘米,时间7分钟,有铅的锡珠搞定。

网友(点评):
好主意。发热砖体积小,价格便宜,应该更适合DIY。

网友C:
本人觉得BGA焊接就好比铺鸡蛋 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时间长了也不行 时间短了也不行 只要掌握好时间和温度就能铺出完美的鸡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觉得BGA焊接就好比铺鸡蛋 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时间长了也不行 时间短了也不行 只要掌握好时间和温度 ...

那得长时间实践出来的经验!!!

网友(点评):
要是能用电脑软件来直接控制温度和时间就好列这样就不用买温控仪列 不知哪个高手能编个软件 把那些常用的温度曲线全部放进去

网友:
我推崇用最少的工具,干最多的活,植珠要是赶时间,个人感觉还是风枪快,控制好温度和距离,带钢网做就没有问题,用别的工具做BGA我感觉需要相当的磨合,才能做好,碰见那种超级薄的板子,真的好无力,除非整体都没有太大的温差,个人浅薄之见,还望海涵

网友:
我用红外的BGA 设置有铅 直接植株 屡试不爽

网友:
bga红外的好用还是热风的好用啊,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肯定是红外的高级,英国pdr就是红外bga中的顶级产品,无接触红点测温,非常准确!速度快,良率高!价格也很高,新的要近3万美刀!

网友:
还是用可直接加热的网植珠好。

网友:
个人觉的没必要用这东西 热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几十块钱的室内取暖器,两条发热管的(标称总功率800W),屡试不爽,配合风枪搞BGA,大主板都可以整板加热受热均匀,爽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张老先生的帖子了,近期在忙些什么呢?

网友:
感觉还是风枪快

网友:
我用习惯了风枪,觉得还是风枪快。。。。你这样弄就是麻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