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怪事今年怪事特别多,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2011-10-01):
昨天,一个客户说电脑没有启动,系统进到滚动条那里卡住,一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或中毒。不敢了还原系统,结果还是一样啊。在滚动条那滚一次就卡了。不会连原来备份的系统也坏了吧,算了,重新装吧,GHOST正常,重新到解压驱动里又卡了,开始怀凝硬盘有问题,于是跟客户说要拿到店测试一下。拿回来后换正常的硬盘,有U盘PE里分区,无法分区(这个硬盘是新的),不会吧。换数据线一样,换上内存一样,晕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正准备换主板时,旁边有一个电源,心里在想不会是电源吧,还是试一试,于是换电源,哈哈。久违桌面出来了。(还是有点不相信,于是换上原来的电源,还是不行)大家说说怪不怪啊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笔记本的话很常见的

网友(点评):
我遇到一个机子,ghost完了后到解压驱动就卡死,鼠标键盘都不动,一直就那样了。能换的都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不见怪这种问题很正常嘛

网友A:
为什么说,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就很正常呢,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就很正常呢,不明白

像HP 这样的本有很多多都是不用原装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这是常识嘛

网友:
因为笔记本的DC头有检测头,头不对就启动不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昨天遇到一例,是卡进度条的。硬盘重新插插拔拔。就可以了。PS,笔记本

网友:
我也见过不少这种现象,电脑能点亮找不到硬盘!开始以为硬盘坏了,换了一个也一样硬盘不转呢,SATA的电源线头也换,都没用~~ 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又正常,回头一看电源大电容鼓包!  直接换电源就OK。。

网友:
最近见过很多台式机网卡坏卡条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搞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引起的也很正常啊

网友:
电源太烂了吧。。。

网友:
见惯不怪了,

网友:
是么,从来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SATA电源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源 以前也有遇到这个情况 但有的是内存 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可能硬盘电源接口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2014-08-08):
那个笔记本的  卡进度条哎 我什么都换了试了  还是不行  就剩桥 和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