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ATX电源 有时候正常激活,正常工作,有时候一点反应也没有

楼主(2011-10-01):
请教各位老师们
这是什么问题?
有个长城电源
好的时候好好的,短接绿线和黑线正常激活,带电脑也一切正常!
但是有时候不管怎么弄都无法激活,无法启动!
这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呢??
全新的,但是过了1年的换新期,所以不想去售后了,自己鼓捣好就行了!!!

网友:
我见过全新假电源待机电流不够开机没反应的,你的电源是不是新的。打开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检查完吧详细情况给我们,才好给你说你的具体问题。

网友:
仔细查下绿色5VBS,

网友:
全新
绝对不是假电源!都是同行,是假货,人家就直接告知了!
电容没有鼓包!

主要这个问题不是经常性的!
如果不能用,咋都不能用!
能用的时候随便拍,随便敲,都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可能很简单。机箱那个按键被你拍了一年了。查查看。再就是到主板上排针。看看接触好不好

网友B:
我遇过一个假的电源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有保修期就拿去保修的好,没保修的话就查查待机5V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很简单。机箱那个按键被你拍了一年了。查查看。再就是到主板上排针。看看接触好不好

单电源空载都这样!!!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过一个假的电源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有保修期就拿去保修的好,没保修的话就查查待机5V 正常不

去售后换回来的肯定是个非常旧的!

我的最起码是全新的!!
待机5V??
那根线?
我是在太菜了,不懂!

如果5V有问题,怎么深入检测呢?
主要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无从下手!!

网友:
最难修就是这种问题。。。。。。元器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