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闪灯问题

楼主(2011-10-01):
HP 6535b的机器加电不亮,现象是加电几秒后键盘的右上方有两个灯一闪一闪的,没有显示,我换了AMD CPU和刷新BIOS后无果,HP 的机器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是很好修,无奈之下我加焊北桥,机器竟然亮了,后来几天里又收到两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现象,我就直接加焊北桥机器都好了,不知道这是不是6535b这款机器的通病,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
有几款机器都有这故障。。。顶一下哦。。。。。

网友:
我怎么修都没有修好过这机器,

网友:
今天接一个 换芯片 故障依旧!

网友:
這板子原來是北橋有鬼...  學起來!!

网友:
這板子原來是北橋有鬼...  學起來!!

凤舞九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子,我有碰到北桥虚焊的,也有碰到CPU坏的

网友:
这跨机器我换过CPU好过,但我又把它原来的cpu换上了也好了 但是过几天又回来了 不知道哪里的病症啊

网友:
HP6515b 北桥算是通病吧!不过返修率有点高·我半年前好几台都回来了 ,不过都过了咱保修期,低维修费i维修,老顾客了。
还有CQ40这个灯闪不亮问题,也挺麻烦

网友:
这机器cpu也爱坏,qL65cpu爱坏

网友:
CQ40 大小写灯和数字键的灯一起闪。连续闪三次和四次我碰到的都是内存问题。按照HP网站上说的。闪3次是内存。4次是显卡。可是我碰到的都是内存。换跟内存就好了。可是换下来的内存装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好的。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说回6535B。我遇上一个原来是LQ64的U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一个LQ62的就亮了。然后淘宝定了一个62.装上还是点不亮。这回头晕了。把订来的62装到别的机器上,就可以点亮。最后一共4块U两块62一块64一个65,只有一开始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62可以点亮。其他都点不亮。可是其他的装到任何一台机器上都可以点亮。最后只能把另外一台机器上的62换了一个。事情到此应该算是解决了。可是过了两天客户又拿来了。说是死机。现在正在测试呢。到底什么毛病,到时候再来告诉你们

网友(点评):
有点纠结。

网友:
这个机型的机器 我修过3  4  台   都是NB 虚   还没有遇见过 CPU坏的或者是BIOS    现象都是  大小写灯  闪 5 下就不闪了。。。。 我觉着应该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2011-10-31):
靠不是吧。我修了一台换u的。不会返修吧

网友:
都说amd的cpu容易坏。我到目前为止就碰到过一个。基本上都是NB。上次那个比较纠结的最后还是做北桥OK了

网友:
这机器 这个问题 CPU座子 北桥 显卡 CPU 都容易坏 HP的让人纠结

网友:
本本是集成桥的,出现的都是两个锁灯闪。换北桥。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2011-11-30):
手上也有个6535B  开机也是两个锁灯闪,加旱北桥后无果  郁闷 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个6535B  开机也是两个锁灯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5527

网友:
这款机大部分都是北桥故障

网友:
这机器cpu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