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1):
一开始接到一台明基G2222HD的机子,刚拿来有通电不显示,换了一个高压芯片就好了测试了几天也没有问题就还可恨。但没过几天客户又拿过来还是同样问题..这次换了高压芯片和高压线圈还是一样的..请大虾指教...........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重点测下灯管,其次就是测电源,看下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弱引起的。先查清问题再动手。
记得以前修过一台明基 18。5的显示器,问题是亮一下就灭,换了一个高压电容,问题解决 ,可没过几天此机又返修,此时仔细测了一遍才发现是灯管引起的。希对你有帮助

网友:
灯管,高压都 会引起亮一下灭

网友:
直接上通用高压板算啦

网友:
高压供电和灯管漏电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