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国庆快乐,联想Y510,求思路。

楼主(2011-10-01):
插独立显卡板掉电。
不插的话,电流能上去。
插上后0.34A掉电。CPU供电木有。
求思路。
cpu
显卡
cpu供电
掉电
kernxn
显卡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查一下显卡板上的 供电。

网友:
不过显卡,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查看显卡防导电胶上好没··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缺少信号 CPU供电芯片的前提条件满足吗?

网友:
查供电有那些电压没有

网友:
查显卡转换电压

网友:
显卡 供电,但还是倒推下时序更好点

网友:
先排除显卡啊.

网友:
你 那是什么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