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经典案例

楼主(2011-10-01):
今天接到宏基v193w显示器。不亮机。拆机追电压,发现主供电开关管开路。换之,应该5伏的变成了6.8伏,12变成了20伏,静心一想应该是431电路取样有问题。追电路元器件没有问题,就把431换了。再上电发现电压正常,以为ok。通电测机。怪事发生了。屏一闪一灭,老是重复同样的动作。心凉了一半,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呀。头大。为什么哩?三个可能1供电不稳 2高压有问题 3开关信号有问题。一个一个排吧。烦呀,已经有点抓狂了。一个小时过去,1 和2都排了,查到3了,按开关,驱动板有发出信号。最后确定开关坏了,老是发出开关开关信号。换了。再试机,正常了。终于搞定。成就感悠然而生。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量一下开关呢?那样不是会快些?

网友A:
高压板上的供电,品牌不一样,电压 值就不一样。高压有12伏。15伏。24伏。好多。

网友:
学习了  其实开关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开关坏的偶尔碰到,还不好测,有的用焊台加热一下或补焊一下就好了,过几天再犯,但焊完就测不出问题了,所以先不要焊,断开插头量好问题所在再动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修过很多开关坏的吗?一般谁能想到开关会不停的发出开关信号= =!

本着先简后难的理念来不是么

网友D:
开关坏的一般想不到,一闪一闪一般都 是高压板或灯管,不过我一般试机的时候都不插开关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先简后难的理念来不是么

你修多了就有经验了,就不会再使用新手的修机模式了,你会开始按照你的经验修机!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失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上的供电,品牌不一样,电压 值就不一样。高压有12伏。15伏。24伏。好多。

楼主分析了,有三种情况。所以 最快的方法就是看这三种情况哪一种最好修,很显然,量开关是最快的,几秒钟的事,就可以排除一个情况,这样不是很好么。如果不行再看另两个原因。不能说,开关坏得不多,所以放在最后修。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坏的一般想不到,一闪一闪一般都 是高压板或灯管,不过我一般试机的时候都不插开关板的

嘿嘿你是懒的插

网友:
开关坏的很多,近来修了很多不开机的液晶,大多都是开关坏的,特别是明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