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1-10-01):
我是修CRT电视的 想修液晶显示器 需要什么配件 尤其是 驱动板 要什么型号的 我们这一般17-19的液晶屏较多 能不能备一种驱动板 能带大部分 17-19的屏 我知道可能要烧录器
还有想高压板 屏线什么的
各位别光看 都说下 我是个新手大家别笑话

网友:
乐华NT93B,支持17-22

网友:
去买17-19的同用驱动板啊GM2621就可以啊

网友:
通用驱动板有免驱的,跳线就行,有的屏好像不支持,
你也可以买刷程序的,得买编程器,另外电源板,高压板,灯管,屏线等都得买

网友A:
屏17-19的接口都不一样要买通用屏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17-19的接口都不一样要买通用屏线吗

好像没有通用屏线,在买屏线前,你的看一下你的屏是几位的,几位的就买几位的屏线,而且看看接口是针插还是片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17-19的接口都不一样要买通用屏线吗

屏线        DF14-20-D8
        DF14-20-S6
        FIX-30-S8
        FIX-30-D8
        FIX-30-S6
        FIX-30-D6
        FIX-20-D6
        FIX-30-S8 反屏线
        DF19-30-S8
        DF19-20-S6
        30扁屏线
        36扁屏线
        40扁屏线
        45扁屏线
        50扁屏线
这是常用的屏线种类

网友:
请问一下子买刷程序的,得买编程器,另外电源板,高压板,灯管,屏线等都得买要多少钱啊?可以修到液晶的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我建议 刷15 -17的液晶 用乐华2525L的  刷17以上的就用NT93B  因为2525L的15的液晶程序多。

网友:
我用的鼎科的2270  15 17 19 22  ..LVDS的.差不多通点...

网友:
先谢谢大家 我是想备点 备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