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这步不知道如何再向下边查了

楼主(2011-10-01):
(联想Y430笔记本进水,BIOS烧坏。BIOS换新,程序也重新刷好。IO已换新的!)声明本人第一次修本本,开机电流0.015点开机针时0.015到0.016之间跳变,开机针电压从17.4V到0V跳变,IO KB926QF C0 第32针(ON/OFF#)也从3.3V跳到0.43V(就是不知道IO触发脚下边是哪几个!会的请明示!小弟在这先谢了!

一:3VALW和5VALW已有,现在发现待机3VS和5VS没出来!这个3VS和5VS待机时是不是应该出来呢?

二:IO的32脚是ON/OFF#。(点开机从3.3V跳到0.43V)

5VALW和3VALW都是这样D极5V和3.3V而G极无电压,造成S极无5VS和3VS(另外也没有1.5VS)
SUSP为高电平3.3V而SUSP#为低电平(感觉不正常)SUSP#是由IO的116脚发出只有0.11V。

网友:
主要查待机电路!

芯捷电脑 -2 明显灌水,你怎么不说主要查主板?

网友:
117脚到南桥看有没有拉低 3VS与5VS待机是没有的

网友:
看来楼主真得是头一次修本本,建议多查积分开机时序类的文章再下手吧 ,讲不清了!

网友:
本本的配件 应该不好找吧 ! 要不直接飞线

网友:
会时序就全会了,问题就是不会啊,万事开头难,还请大家指一道啊!

网友(点评):
本波大人已说了,只能照做的

网友:
是啊,开机时序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有上电顺序的具体要求么?

网友A:
支持下,不过以你的基础,讲了你不一定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不过以你的基础,讲了你不一定能理解

什么意思啊!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你一来就会?

网友B:
开机时序  看懂这个就会修了吗

网友C:
查下S电压是不是对地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序  看懂这个就会修了吗

看的懂就是高手了!不一步步学又怎么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S电压是不是对地不正常了

S 阻值正常,D极都有5VALW和3VALW。主要是G极无控制电压。

网友:
如果触发OK,那估计是S电压没出(或者某一个S没出)看图纸仔细检查 。另外谢谢你的美意,我不要分。

网友:
BIOS都烧了啊

网友:
你讲这个问题,估计一言难尽,都帮不了你的。这个应该是点火回路的问题

网友D:
117脚无变化就Ec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7脚无变化就Ec喽

才买的新的哦!真不想他出事!另外116脚只有0.11感觉就不对,帝个116脚是IO发出的,开启5VS,3V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