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小主板 板号: LB7PB ,INTEL 代工 没有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1-10-01):
七喜小主板 板号: LB7PB ,INTEL 代工
故障现象:内存没有供电,整板无复位
维修过程:测试功率管没有短路,查看其驱动芯片是L6726A,手上没有,用RT9202,RT9214都不能用,查自举升压电路更换配件也没有效果,最后用APW7120代替,1.8伏的电压上来了。

网友(点评):
基地里有这板的BIOS吗?没有的话能不能刷出来传上来啊!

网友:
跑过。检分中

捷诺维修 -2 严禁灌水 应该是跑过,减分中吧~~~~!!
跑车霝魂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虽然贴子维修简单,但是L6726可用7120代换,好经验

网友:
嗯,这种不同型号的代换确实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9214合7120是通用的啊,是不是你第一次换的9214是坏的。

9214应该可以的

网友:
9214不能直接代用,第7脚要改一下才行.其它脚不用动.

网友:
这个貌似是戴尔的板子,内存供电这个代换规则以后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点评):
INTEL ATOM 的吧,,,海尔,联想的我都见过,,,小麻雀,装那么大的机壳里,忒不地道

网友:
内存芯片的代换方法学习了。。。但是INTEL 的原装板用 SIS的芯片这个真的有?

网友:
好的经验就应该大家拿出来分享  明的以后走弯路  谢了楼主!

网友:
一直都没有去实践过 今天见到楼主的做法真是大开眼界 改天去研究下

网友(2016-12-10):
这样的板子,不常见啊,比修家用的机器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