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电流冲到2.几A 又回落到1.7A左右 是不是显卡问题 ...
上电电流冲到2.几A 又回落到1.7A左右 是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1-10-01):
上电电流冲到2.几A 又回落到1.7A左右 黑屏 外接不显 是不是显卡问题?前几天已经更换新的显卡。。。求救。。
显卡
黑屏

网友:
一跳就到二点多,不上CPU是多少,换U试下。

网友:
LZ没说明是什么机器 什么芯片组

网友:
基本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跟新显卡后 问题还在?

网友:
是啊,换了显卡了,,还是一样,,不解 ,,,宏基 4520 MCP67 单桥 AMD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