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监控专用DVR-G31-L点复位才跑码和卡LOGO??

楼主(2011-10-01):
一块监控专用DVR-G31-L的板子。。。。点开机一般都不跑码,要点复位才跑码的。。就算是跑码也会卡LOGO的。。。
量了一下,,CPU 内存北桥供电都正常。。用外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会卡LOGO。。我把外设声卡,网卡都拆掉了。还是一样。
BIOS也没有找到。。但是我随便找了一个G31的BIOS刷上去后,结果发现还是要点复位才会跑码,因为板不对,所以跑码是乱码的。。说明不是BIOS问题引起点复位才跑码。。。。。。但是卡LOGO就不知道怎么查了。。。。把北桥,南桥都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把32.768晶振 换了 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同型号的BIOS 再刷下看看问题可以解决不 楼主也可以测试下COMS供电部分及主板跳线
我这里也块DVR-915同题 我让客人换版 现在变成料板了!悲剧

网友:
没有找到一样的型号的BIOS啊。。。我有发过这个BIOS出来。。看看人家能不能用啊。如果能用的话,说明BIOSJ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换IO芯片试试,还有32。768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