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CRT显示器

楼主(2011-10-01):
开机屏上象有一层薄雾。屏还不定时的闪。电压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不能具体些   可能是 CRT管坏了

网友:
可能是屏或驱动板坏了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换换管座。在把加速调低试试。

网友:
薄雾,个人分析是由于荧光粉分部不均匀所致,问题出在加速极,聚焦极,高压阳极这块,建议检查下消磁线圈,接地网线,加焊高压包。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聚焦不良吧

网友:
VGA线是通的,高压包,尾板都已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