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宝山(HOZAN)数字万用表时好时坏的另类修复

楼主(2011-10-01):
N年前的一块日本原产的老式宝山数字万用表,近来身体欠佳,经常开机无显示,有时又能显示,能显示的时候使用就正常,有时你紧急要用的时候,他又不显示了;虽然手头数字万用表有好几块,但这块还是有点感情的,只有拆开来修修了,此表采用但芯片三和(sanwa)芯片SAD8701,不显示时升压电容两端只有0.5V,先更换晶振试试,此数字表采用32.768晶振,从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开机能显示了,屡次开机能正常了。以为修好了,第二天开机又不显示了,我晕,问题不在晶振,可能芯片有问题了,用烙铁加热晶振引脚(OSC1或OSC2)就能开机,冷却之后就不显示了,看来芯片内部振荡电路性能严重下降,要更换芯片了,在淘宝上问了很多卖家,都因为这种芯片停产稀少,都是90年代初期生产的芯片,报价150RMB一片,这价格还不如买一块国产数字表呢。有图有真相。

我这里不选用贴片式反相器做振荡器的原因是为了帖子新奇和提供思路以及对那些没有动手试验过分立晶振和反相器件网友可以直接参考用很容易得到的价廉的石英钟机芯PCB而特意使用的。

网友:
看来芯片是不买了,这数字表要退休了。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振荡器坏了,如果追加一个外围的振荡器输入信号不就可以了么!脑海里开始搜索低压晶体振荡电路,闪过好多个,突然想到生活中使用的石英钟机芯里的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振荡器,而且使用1.5V和32.768的石英晶体,这个是再好不过了,找了个不使用的石英钟,拆下机芯,取出其他配件,只留下振荡PCB。

网友:
将芯片加1.5V电,测试波形太合适了,虽然波形不是完美的正弦波,对于用在万用表上还是合适的,由于芯片带载能力差,加一级缓冲放大器进行隔离;取出原表上的晶振,将OSC1脚悬空或用一只150K电阻接1.5V接高电位来保证OSC2不被拉低,从OSC2脚输入振荡波。

网友:
关于外接振荡器,只要OSC2输出脚对地不短路,都可以采用这方法,如果是其他几M的晶振,我想可以利用石英钟PCB替换晶体进行试验,只是利用了石英钟PCB里的反相器而已。下面对输出和输入的波形进行了测试,经过几天的反复开机都正常显示,此表修复。

这维修过程让小弟不得不服啊,太牛X了

网友:
见过牛的,没见过你这么牛的

网友:
强悍

凤城 -8 严禁灌水
探索者不忍 -2 严禁灌水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还是那句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真牛 看这样的文章 增长不少 知识啊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要电子基础相当扎实才能做到。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石英钟--万用表  LZ太有才了  赞。。。。。。

网友:
楼主的电子基础好扎实啊!石英钟+万用表

网友:
真是佩服五体投地啊   羡慕嫉妒恨

网友:
高!高,楼主实在是高手啊!

网友:
这是不是 都得需要专业的训练啊

网友:
非常精彩!
另外遇到不起振的问题除了要检查晶振外,还要检查谐振电容。谐振电容没问题的,要注意与晶振并联的偏置电阻正常与否,必要时可以加上(原来没有的)或调整一下,这一点很重要。
上面的工作都不能解决问题的,则是芯片内部的非门坏掉了,要像楼主一样“再造”一个。楼主的做法要麻烦一些,我一般的做法是采用CD4069六个单元之一,具体电路大家可以参照一些810、815主板的实时时钟电路。

网友:
真是能人,这种办法都想到

网友:
宇光兄说的对,常规振荡晶体周边的电阻和电容也就2··4个左右,我的数字表晶体周围就一个电容(负载电容),先前的修理增加电阻,谐振电容微调,很多方式都试了,没有效果,这些过程没有述说而已。石英PCB其实可以直接带起数字表,也可以直接用3V的电池供电,输出幅度变大,经实验不能直接耦合到OSC2脚,也许内部电路有问题,所以对耦合电容的选取有一定要求,太大会使振荡停振动,太小幅度不足,数字表启动变慢,实际实验直接带动的耦合电容1000P--2000P合适。至于兄台说的CD4069,我也早想到过,使用3V供电也没问题的,不选用的原因是为了帖子新奇和对那些没有动手用过反相器件网友可以直接参考用很容易得到的价廉的石英钟PCB而特意使用的。

网友:
这招也太牛X了,外接个振荡

网友:
不会吧。这样也行。。不知道主板上能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