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怪现象

楼主(2011-10-01):
手头有一台HP DV3000的机子,裸板测的时候,好好也能进系统看电影都没事,但是一装起来机子就一直死机,有时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各位师兄给点意见吧!

网友:
耐心看安装孔等,板放平的没啊.

网友:
没装好 装短路了

网友:
显然是没装好,修笔记本的基本都遇到过,
解决办法就是拆了重装。。

网友:
  没装好,有地方装短路了,装一步,测一下看看是哪一步装短路啦···

网友:
DV3000不熟悉的是装不好的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那里装不好呢

网友:
继续装嘛,一步一步的来,装上去一个在看机测试,保证能行。这么就能排除故障。

网友:
线路泼短路了吧,小心点组装。

网友:
看看有没有麦拉没有装上

网友:
可能是班子受力有短路或接触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焊接好!

网友:
散热片搞好了没

网友:
板上应该包的地方包一下,同意各位大侠的意见,重新拆装一遍吧

网友:
可能是风扇没装好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显卡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