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放置段时间后触发掉电

楼主(2011-10-01):
手头上有两块技嘉不同型号的主板,一块自己的一块商家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触发掉电。型号是GA-M68M-S2P和GA-M61SME-S2,因为是单桥的,之前都重新植过锡球,装系统测试也都OK了,但放置了一个星期左右再拿出来测试时居然都出问题了:触发掉电,以为是桥没做好,重做后还是一样。现在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迷津。

网友:
看下电池有没有电,接点有没有氧化?

网友:
重点看32.768.   我建议把他换掉。。。。。

网友:
是不是供电IC有虚焊,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