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梅杰N68M-RL主板

楼主(2011-10-01):
收到一块梅杰N68M-RL主板,量没有短路,上电,不跑码,量CPU 1.1v,内存0.8V,其它电压正常,摸内存供电管不热,RT9214驱动,找到9214图纸,反馈下拉分压电阻虚焊,焊好,上电1.86V,跑码正常,OK。

补充内容 (2011-10-2 21:28):
这个板修得快的原因是: PDF 的基准电压 0.8V ,明白了吗!!内存电压也是0.8v,所以问题就在反馈取样,而且是下拉电阻部分.  我没有这板的图纸.

网友:
学习下。主板CPU不跑码修过几个

网友:
学习了,楼主修板高效率,帖子发的也精简,呵呵!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

尛磊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挺你

网友:
厉害哦   请问 没主板具体的图纸的前提下 看别的主板这芯片部分图纸吗?

网友:
好经验方法学习了。

网友:
内存主供电IC 9214。接的电阻虚汗,你喊了就OK了   电阻对地了吗?

网友:
这块板内存电压是可调的,所以该电阻不是接地的,电路图是9214官方pdf,我没有这板的图纸。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多讲两句嘛.惜字如金啊.

网友:
楼主修板高效率,帖子发的也精简,呵呵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5565-1-1.html

网友:
我也修到过同一主板不过是RT9214坏。换了OK

网友:
楼主高人呀。要学习哦

网友:
学习 了  不错l

伤心维修哥 -1 严禁灌水

网友:
太强悍了,这个都能查出来,很精细啊

网友:
芯片倒是换过   倒是反馈电阻坏没遇到过

网友:
呵呵,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换9214!楼主说的真没见

网友:
厉害,我什么时候能达到LZ这样牛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