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10-01):
遇到个t621,无待机电流

PQ30的4脚为18.6v 。3脚为4.6v,1脚为5.5v。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将3、4脚连起来试过也一样。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pl10的对地阻值为10.pl12的阻值为8.将这两部分接地的电容全拆了一遍还是一样,下管也拆过。

菜鸟求学!
海尔T621板号QL6_PQ-DIS

网友:
首先,PQ30的1脚电压5。5V是正常的3脚电压低应是PQ30坏所至。你把3 4脚相连依没待机应是三五伏输出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