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上网卡开关已打开,但是显示灯不亮

楼主(2011-10-01):
笔记本无线上网卡开关已打开,但是显示灯不亮,驱动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搜不到网,有谁知道啊

网友:
重装系统,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什么机器,是不是联想的,是联想的机器要装电源管理驱动哦

网友:
恢复BIOS默认设置

网友:
有驱动么?

网友:
还有在BIOS设置里有没有关闭无线网卡?

网友:
可能有问题吧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