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之前绝杀神州进水机

楼主(2011-10-01):
在迅维网潜伏一个多月之后 终于修好一台神州进水机 具体型号没有看清(已经磨损掉了)之前很少修主板跑电路 一般就是焊焊BGA 换个显卡 打打酱油之类的
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前辈多多包涵
板号是:daosw7mb8d0 rev:d 故障现象 不加电  没有待机电流  拆机之后发现供电芯片 ISL 6236及周围电路腐蚀比较严重 清理之后感觉6236腐蚀太严重 直接将其拆下处理之后再装上去
加电试机 电源指示灯亮了 量3V 5V已经出来了 心里暗爽(这么快就搞定了?)  按开机竟然不触发 先查看开机键是否存在问题  开机键有电压 按下之后被
拉低 就是不触发  也量各电感除了 3V5V外都没有电压 找了一份广达的上电时序
之后又下载了
daosw7mb8d0 rev:d的图纸对照  量EC发出的 S5-ON 信号正常 此时南桥应该已经有了待机电压  当南桥 供电 时钟 复位条件都满足 收到PWRBIN有效触发后
发出SUSC和SUSB信号至EC ,在各路电压正常PWRGOOG信号正常 EC会发出 PWROK信号至南桥 量 PWROK信号正常 (PWROK代表所有系统电压都正常) 此时按开机键还是没有触发
手上有HBM的桥 准备换一个试试 不过这个时候已经快要下班停电了 客户一个劲儿催 眼看时间不够了 纠结 一气之下 把南桥除胶拆了下来 找了一个 全新的 HBM换上去 没有试机器直接装机
不管开机与否客户都要求下班之前把机器取走 如果故障依旧那说明之前拆下来的桥也是好的 我除了损失时间和自信被打击之外其他的夜没什么损失  如果开机那就什么都不说了 装完之后加电试机。。。。电流跳动了几下之后 久违的神舟LOGO画面终于出现了 心里那个爽 别提了

网友:
最后亮机了,不错。

网友: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发帖的时候为什么图片编辑进去保存之后 看不到图片 搞了半天图片实在是加不进去 写的不好 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pinpaixie -1

网友(点评):
朋友,水不是这样灌的

网友:
哥  报上你的姓名 。。。。 都有板修啊 。 我好羡慕啊。

网友:
打磨害死人啊,都不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
楼主干桥挺利索的,打酱油,做BGA,功力深厚啊,呵呵。。

网友(点评):
打酱油 也是不错的差事啊。

网友:
呵呵,历害,学习

花晨月夕 -1 严禁灌水

网友:
编辑了好几次 终于把图片弄上去了 信号都没有标注 不知道是网站服务器的问题 还是个人编辑技术不到位 现在已经是最佳状态了 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点评):
再调整一下就更不错了。

网友:
呵呵呵 打酱油的成大厨了
我得学会打酱油先

网友:
拎起酱油瓶来了

网友:
写的真详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迈克尔 良仔   功力见长啊

网友:
不错 有点思路

网友:
正在学习中,希望有朝一日赶上楼主!

网友:
偶也是打酱油的。路过。。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运气都不错

网友:
曾经有个宏基5570跟楼主一样的状况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干南桥,如果再给我一次遇上这样故障的机会,我肯定要学习楼主,利索的拔下南桥换上去,心里那个憋屈啊。

网友:
小弟也是打 酱油的,只有不断的学习才会成为老油条,不触发查EC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