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系列笔记本改风扇长转,几乎完美破解

楼主(2011-10-01):
一个单位客户的T61 141正屏笔记本,显卡出问题后,要求保修时间特别长,所以只能改风扇长转,有人说不是有那个长转程序吗,是的,那个程序还是我发到论坛上来的,但是客户单位经常都在重装系统,而且是企业版的系统,安全等级高很多,技术部不让装。没有办法研究破解 FAN ERROR的问题。 经过大半天的研究总算破解了。发出来给同行们看看,斑竹看下 我这个能不能申请个精华。送点积分什么的,谢谢了。
怎么上传不了附件呢?晕,等等传上来

凤舞九天。 + 10 赞一个!

网友(点评):
给个那个长转程序连接 我没找到 谢谢

网友:
在二楼补上附件

网友(点评):
楼主是动了脑筋的,努力一下,能完美的弄好它

网友(点评):
下载了 分析是一张图片 为节省大家下载分 已传到13楼

网友:
搞得这么复杂,如果确实如LZ所说的方式检测的话,可直接在FAN_ON打开时测量风扇的第三脚输出电压值,然后以Q1D级组成一个电阻分压,输出刚测得电压值送给Q81B级。 现在即使没有风扇也不该报错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吧,不用我多说了!

网友(点评):
第三脚在风扇转时产生一个非常标准的方波,一般风扇最高速旋转时方波频率是140-180HZ/秒。我用示波器实测过很多机器,方波很标准漂亮。所以很明显EC是测这个方波频率来确定风扇转速的。

网友:
感觉挺好,收藏了

网友A:
风扇的第三脚能够检测出风扇的转速 应该不只是一个电压那么简单吧 这个信号应该是有变化的波形哦,具体没有研究过,但是用鲁大师 和thinkfanctr 可以检测出风扇具体每秒多少转,就应该不只是一个电压那么简单吧

所以在第三脚上找问题 恐怕是不得行的哦

网友(点评):
即如此,那可以使用一片电压频率转换芯片比如LM331,将电压转化为所需的方波频率,就可以完美解决,就是变得有点麻烦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费解呢。

网友:
看来还是有点美中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第三脚能够检测出风扇的转速 应该不只是一个电压那么简单吧 这个信号应该是有变化的波形哦,具体没 ...

感觉是EC根据电平的高低来判断转速,没用示波器测过,个人见解。

网友:
这个我不懂  他们该长转好像都是  直接用2更线   就好了  楼主这个相比有什么妙用呢

网友(点评):
那是一般的机器 像IBM这种机器 回报错误的 明白?

网友:
这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改长转不报错了,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报错如安全芯片方面的,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还是没有学会啊,慢慢学吧 !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有创意,,一直改风扇都识直接飞跳5V电压过去,,以前很傻以为直接断开温控就可以常转了,看了楼主的帖子对此有了深入了解了

网友(点评):
等下完了我才看到13楼。

网友B:
给个那个长转程序 我没找到 谢谢

网友C:
长转对机器是好,但耗电,噪音也大

网友D:
这种一般清灰就搞定了....不行就换风扇就搞定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清灰就搞定了....不行就换风扇就搞定了...这个..............

看来楼上的兄弟是根本没有遇到T60需要改长转的情况,所以才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转对机器是好,但耗电,噪音也大

我给的是2.8V长转,耗电大不了多少,噪音基本上是没有的,不是5V的高速长转,那个风扇确实有噪音,我这个是没有噪音的,而且我这个是平时2.8V长转,温度高时,它也可能会提速的,因为只要Q1那边输出的电压高于3.3V,它就会转得更快

网友:
看在我给支持的面子上  把那个程序发给我好吗 949105616@qq.com 或者给个连接也行 谢谢

网友:
很好,这个可以加下载分。

网友:
IBM这个机器不是长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啊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在3V3加个复位控制的MOS作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那个长转程序 我没找到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6559-1-1.html

网友:
太好了有了这个就可以多用一段时间了,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有创意的想法。。搞定重启不报错就非常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