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工业UV(紫外线)发生器电源烧毁的修复

楼主(2011-10-01):
我司有几百台工业用日本原产USHIO(优秀)UV照射机,使用几年后有几台机器电源部分烧毁,小日本从来不在原PCB上进行修理,直接将PCB总成进行更换;一套UV机器几万人民币,更换一块电源板需要人民币7000,TNND有钱。我得验证修理后使用的可靠性,并可以从小日本那赚取RMB,说干就干,拆解机器电源板上图。

网友:
仔细检查外观,一个电源功率场馆烧裂,一般烧裂功率管肯定有其他元件损坏,线路采用双层PCB,100V--220V供电,主动PFC电路;主供电源管理芯片是FS5332P,跑线路测绘将主要电源部分画了下来便于分析和查找可能坏的元件。

网友:
画出图纸后一目了然了,开关管2个并联,烧坏一个Q2型号2SK1942,参数600V 12A 125W,Q2烧坏同检查于Q2有关的驱动电路,经查限压稳压管D13、D16击穿,保护电阻R2烧断,由于驱动电路采用了隔离电容,驱动三极管等其他元件测量未见异常。一时没有2SK1942的场管,用其他的类似参数的场管试验开机,更换了其他3个元件上机,能正常运行点亮UV灯管工作,此机功率400W,功率管温度60度,确实很热。

网友:
购买功率管2SK1942替换,机器就可以连续工作了,修理告一段落了。对其他几台UV机器拆解都是同一个功率管Q2烧坏,说明机器存在通病,下面进行分析产生通病的原因。烧坏功率管要么电压过高击穿,要么2只管功率分布不均,仔细查看功率管PCB走线,结果就出来了。看图:
Q2的S极对地的走线明显比Q1的走线要短而粗,功率管工作于大电流,PCB虽然电阻很小,但是有差别,2只管子的功率明显不一样,下面是分解图:
Q2的实际承受功率比Q1要大,某种原因的变化导致Q2的烧毁,使得这些机器存在要烧毁就烧Q2功率管。我把这些分析资料和修理验证资料反馈总公司,不但赚取了修一台3500RMB的修理费,还得到了PCB设计部门的认可,对于这型号的PCB无法修改,后期的UV设计避开了这小小弊病。

网友:
反馈给小日本公司居然不要点费用,你也太无私了吧

网友(点评):
当然给钱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好,但是日本公司给人的奖赏可不含糊。

网友:
版主太厉害了,。。

网友:
反馈给小日本公司,不会吧?你忘了国耻了吗?

网友(点评):
技术有国界么??你敢说你生活中所有东西都是国产的么?说不定你家电里很多配件都是小日本设计和制作的,按你的思维把他们砸了吧,兄弟。

网友(点评):
期望你搞出一款更好的,打败小日本,能否?

网友:
楼主厉害连 PCB过粗都能分析出来 真乃高人也

网友: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顶一下。。。。

宇光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的成功经验,很有才!!

网友:
传统电路对这个线路结构不会有影响,电源是高压大电流,处于高频开关状态,稍有电压差分配不平衡就会引起电流失衡。
高功率、高压和高频线路用非常规的思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