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主板短路

楼主(2011-10-01):
如何判断主板短路,给小弟提供谢资料,新手需要帮助,谢谢。(写详细谢啊!)

网友:
触发主板是。cpu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这种现象多数是主板短路。

网友:
如何看阻值来判断。

网友(点评):
各大电感阻值如果太小就有可能短路。

网友:
你这个难度不是挺大是很大哦,等找本书来..........

网友:
大短路电流表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看电流,大短路就会大电流,小短路小电流,有些会触发后大电流。

网友:
用万用表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