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费时

楼主(2011-10-01):
      昨天修一个全汉的350W电源,做工真好,双层板,电容,散热片,管子都是大家伙,真是好东东,输出电压低,4.2V,10.4v,2.7v.一看5V的一个电容鼓了,好大的电容,10v6800uf,自认为简单,换了就行.
       可惜电容装在散热片底下,先要将散热器拆了,要拆散热器又要把输出的二极管全拆了,没有吸锡枪,搞了半个下午就是为了换个电容,电源修好了,真想吐血.真后悔说能修好,直接换不就没事了嘛.

网友:
台系产品做工用料都超赞的 什么时候大陆的长城航嘉赶上全汉 台达的85%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xch

网友:
搞维修没吸锡枪能行?我4支,两支带热源,两支不带的

网友:
自己没有工具你怪谁

网友:
有工具很快的,还是多买些工具吧。

网友:
工具一定要备足,干活才顺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5590-1-1.html

网友:
直接用烙铁加热引脚 用镊子取不下来吗?

网友(点评):
3个管9个脚 2个散热片脚 你试试

网友:
有见过4700UF10V用于500W电源,6800UF真大呀,上个图看看。没有工具修啥?

网友:
拆废的多脚元器件好办,进行破坏性拆除,用钳子把元件的管脚全部切断,再逐一拆除各引脚就行了。
当然,你有热风枪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
维修时不是次次好修的,碰到这就一定要耐心

网友:
没有金刚钻,却揽了瓷器活,唉,实乃人间悲剧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再添些工具吧

网友:
多备点工具,多一点耐心。。。。。。

网友:
我用吸枪和皮老虎,简单实用。用皮老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把锡弄的到处都是,大焊盘我用吸枪,小的我用皮老虎。

网友:
拆电容一把铬铁就行了,别的什么不用也能搞定的。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具还是要多备几种的!

网友:
要想赚钱   就要舍得投资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哥,这工具都没有,你啥开店的啊

网友: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