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打SUSB#无跳变

楼主(2011-10-01):
今日没事,找出一块945的好主板做实验(注意,是好主板,开机使用一切正常的),示波器为安泰信1102c   IO为ITE8712F-A
72脚PWRBTN#到南桥可以打到有高到低的跳变,71脚从南桥返回的SUSB#却打不到,无跳变,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个示波器本身不行,还是示波器没有设置好,还是测量方法不对,我都是用的AUTO,谢谢大家。

网友:
71脚为SLP_S3#信号,没跳变也正常啊,你不信用万用表去量,再你没触发开关时它已经是3.3V高电平了,当然示波器打不到跳变咯,这信号正常是有0--3V的跳变,但因为上次非正常关机,使没触发开关针就被拉高了,正常的

网友:
可能波形比较窄没有抓到,设置下沿触发

网友:
触发前就是高电平了,设了下沿触发也一样,谢谢两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