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跑C1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1-10-01):
一块华硕M2N-E的主板不开机,换I/O后能开机了,但跑C1后就关机,喇叭响一声就关机!有时跑C3就关机。怎办?

网友:
IO旁边有电容吧 看看是不是 你换IO把电容给吹坏了 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按档内存维修思路修

网友:
压桥试下.........................

网友:
IO旁边的小电阻电容掉了没

网友:
把I0旁边的822的排组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排组坏的极少的。你不妨等一下是不是会接着开机。不成的话你就修不过内存吧。

网友:
先检查下IO旁边的小器件

网友:
加焊桥啊!!!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先排查下IO旁边的小原件吧!看看是否烧坏!再从内存不过电路排查吧!

网友:
华硕机器 检测不到内存自动关机。。。IO换对了没有哦

网友:
加焊桥就可以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华硕的板子真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