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奇怪故障修复

楼主(2011-10-01):
HP 515, AMD 集显, 拿来时电流跑到0。3左右掉电, 换内存故障相同。拆机裸板情况一样,经测量发现触发后L508这个电感无电压, 图纸中显示这个电压是U6产生的, 加电待机情况下,在U6周边量了几下相关电压,突然触发后电流直上1。6了, 试了两次都OK, 接屏, 没想到接屏后电流到1。6立即掉电, 屏线拆掉, 情况不变,这下故障又不同了,  加焊U6, 还是老样子,   这这这。。。。。。     想了想,CQ40 料板上拆了个一样的芯片, TPS51124, 加电后这次不掉电了, 接屏OK , 修复完成!! 谢谢各位看客。
附图纸

网友A:
请问LZ如何测得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如何测得电流?

电流用可调电源可以看啊

网友B:
我这台机,电流到1,6几的时候,又掉回到1.1A---1,5A-----1.6几A---1,1A......反复如此.诊断卡有跑代码.代码反复跑.........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我碰到个雷击的515 键盘鼠标都不好用,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不好 郁闷

网友:
楼上看下CPU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机,电流到1,6几的时候,又掉回到1.1A---1,5A-----1.6几A---1,1A......反复如此.诊断卡有跑代码.代码反 ...

BIOS先搞一下看

网友:
刷过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我看他们有好几个都遇到事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的通病

网友(点评):
北桥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我估计故障点还是芯片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楼主这个机器,也是来回跳没有修好。AMD的机器那位大虾还有什么思路呀。这类的机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1-11-15):
我的一台和楼上的一样,跑到1.6又跳回1.1,1.4,1.6反复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测试卡到C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机,电流到1,6几的时候,又掉回到1.1A---1,5A-----1.6几A---1,1A......反复如此.诊断卡有跑代码.代码反 ...

修到过,好像是反复跑到7a,先bios,后北桥

网友:
BIOS先搞一下看

网友(2011-12-15):
修到HP AMD的机子,先换U试试,不行再修其它的。这是我的经验哦

AMD老爱坏U

网友:
楼主针有运气 都没怎么量 就换了个片子  然后就好了  我遇到个sony vgn-cr322h的  开始0.4几, 加焊个供电后上到1A就不变了个供电都有了    cpu 内存都换了 板子上都干一边了 bios都刷了还不好  没招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