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相同频率容量不同厂家颗粒能不能上同一条内存

楼主(2011-10-01):
我是小白白,弱弱问一下相同频率、容量,不同厂家内存颗粒搞到同一条内存能行不?

网友(点评):
一般都可以代换 但有少数是不行的 尽量挑相同牌子的

网友:
容量 位宽一样可以代用,频率不一样,要在SPD中改为频率低的.

网友:
谢谢指教,好多都不懂

网友:
学习了  还有怎么搞的呢

网友:
个别不行 大多数OK的   不然他们打磨芯片做什么

网友:
不行的,最好用原装颗粒,否则修好问题很多,你用软件测试没有问题,但是用着用着出错,或者两根内存一起用的时候,久不久蓝屏,久不久死机,或者你看网页的时候,网页突然自动关闭。。。。。。。。
修好的内存问题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