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喷墨打印机R1290打白页维修

楼主(2011-10-01):
思路:打白页故障一般与喷头或者喷头供电有关系。
首先检测喷头供电电路,发现供电保险F1 和双三极管 烧坏,更换。开机故障依旧。
再测喷头供电电路,发现F1 和其中一个三极管又烧坏了。看来喷头是有问题了,换了一个喷头,又换保险
和三极管。开机打印喷嘴检测,故障排除。
一般遇到问题都是简单入手,但是如果遇到打白页问题,就直接更换喷头,有可能供电电路有问题
换了喷头又把喷头烧掉,所以必须先测供电,确认没问题后再更换喷头。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我换发F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