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2雷击后没声音

楼主(2011-10-01):
大家好,漫步者雷击后,功放能通电,接上低音炮和小喇叭都 没声音输出,是哪坏呢

网友(点评):
打开机箱,看他的功放管是什么的,测一下电压,和IC好坏!

网友:
打开看看不就清楚了?这些小功放简单得很,如果功放管没事,就是运放坏了,其他元件有没有问题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就是没 声音

网友:
我的是 外接小喇叭有声音  低音 很小的声音 郁闷啊

网友:
楼主,你的功放修好了吗?俺的C2功放也是可以通电没有声音,喇叭呜呜声响,更换了TDA7379芯片都不行啊!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TDA2030A 或运放块 其他的目检

网友:
功放管没 电压通过,

网友:
会不会是PT2311  这个IC芯片坏呢,这个芯片怎么测好坏,没图

网友:
正负16伏正常吗?若正常是203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