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屏亮掉电

楼主(2011-10-01):
天逸F41A屏亮掉电,此机原来是8734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用了大概两个月现在回来了,现在的问题是8734又换了,又换了一个,只是现在每次开机到屏亮的时候就“拍”一下掉电,待机电流成了0.00A,拔掉电源头再次上电还是到屏幕亮的时候掉电。
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 ?》

网友(点评):
不接屏一切正常么。

网友:
把VCC_CORE 那里的上管下管和VCC_CORE一起换掉

网友:
估计都坏了,要换

网友:
VCC_CORE和VCC_CORE是信号吗,是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的查吧,论坛上有!

网友:
还是得看看 MAX8734这边

网友:
不接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
早上我仔细测了一下,装上屏插上硬盘,快到XP画面的时候就拍一下就掉了,只要停留在DOS状态,或者取下硬盘不进系统,一直都不会掉电。

网友:
  换CPU 看看吧 温度也有可能 既然能到XP画面那步的话 这种一般很难查 先从外设简单的查吧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看能不能进PE,如果可以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能进PE,进了PE过一会儿也是掉电,温控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8743这边的IC(上\下)MOS管是好的吗?

网友:
上下管是好的。

网友:
哪可以查一下内存的VTT电压啊!!!~

网友:
上下管换了说不定要意外收获

网友:
看第四脚的5V供电可有

网友:
芯片及上下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