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显示器雷击后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10-01):
LG W1942SP显示器雷击后电源板烧了保险丝还有开关管, 换好 后,通电后电源板有吱吱的 声音,22V,5V输出跳变,什么原因呢,该换的 都 换了?

网友:
431 光偶.有没有换

网友:
没,测是 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上坪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测了吗?我一台雷击联想液晶坏了mos管,电源芯片,芯片旁的两个三极管,一个14v的整流二极管(三脚的)。

网友:
百分之九十都是反馈电路    逐个逐个查那些电阻。会有发现的。

网友:
检测反馈,不行上能用板,十拿九稳

网友:
换个通用版吧,也不贵 很便宜的

网友:
   你怎么量出光偶是好的?换了再说.再过就那个变压器坏了.还得检查那些电阻等,都正常那只得换一休板了

网友:
PWM芯片与其供电跟输出脚的小电阻有没坏,开关管的S极的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后级有短路哦。还要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