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显示器插上电源就白屏不显示

楼主(2011-10-01):
一台飞利浦190V显示器,刚开始是不通电,指示灯也不亮,检查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也没有电容鼓包现象,按键开关有3.3V,测量也无漏电之类的,全换了按键也不行,后测量ON/OFF有0.16V电压左右,我从旁边的三极管直接短接5V到ON/OFF上,屏亮了,白屏,但没有什么文字显示,后果把电源线拔掉,再插上,屏幕直接亮白屏,但指示灯不亮,按上面的开关键不起作用,现在想问一下大家,这种现象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大现象,显示器拿来时里里外外都是灰尘,拆开后连屏里面也有一大堆在里面,现在关键是不接屏幕不接灯管,就是开不了机,指示灯不亮。求求各位帮帮忙这怎么解决啊?

现在乱弄了一下,开机又出现这种情况了,里面的粉尘已清干净。是不是屏幕坏了?排线接口已清干净。

由于资源有限,想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但找了一堆没有合适的屏线,现在在网上定买了些屏线了,还是工具设备齐全方便维修些。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或者刷程序

网友:
我去啊,屏里面这么多灰?
就算修好了,你怎么用啊
个人感觉貌似不是灰,是屏里的液体问题呢

网友:
换个光藕!再换个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先看屏有没有问题!有好了记的分享一下!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你硬把灯管的开关电路打开了肯定白屏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驱动板问题。驱动板上面主供电的管子电感电容晶振。然后就是程序了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太小了。。。

网友:
六楼说的有道理啊 只接灯管 当然白屏      先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免烧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个是接了屏线的。  屏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找个驱动板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换张驱动板试试看 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那个里面确实是粉尘,拆开屏用风机吹干净了。

网友A:
上电后,摸屏电路板上有一个三极管LD33A很烫,换了个1117上,也是很烫,还是有很多的坚线彩条。回想一下,刚开始接了个通用驱动板上去,接的屏线电源线反了,本来屏上供电脚是在右边,当时没注意到接上屏线红线是在左边,这样开机有几分钟,会不会就是这个失误把屏电路给弄坏了成上面的彩条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摸屏电路板上有一个三极管LD33A很烫,换了个1117上,也是很烫,还是有很多的坚线彩条。回想一下,刚 ...

这个有可能,我修过一个京东方17的屏也是接反了,虽然发现的时间很短,但是错误已经照成这样的结果了,测量后个元件都可以正常,唯独屏线路的那个最不好修的不好换的那个多爪集成块坏了。于是那个屏扔仓库2年了汗、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线

网友:
先换下驱动板吧  要是还那样  屏就是坏掉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等买的屏线回来了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就是屏电路或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显电路有问题了。修他代价太高。

网友:
看后面两张图做计没得搞

网友: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祝楼主好运咯!希望能把结果分享一下,因为我个人觉得这类竖线现象屏坏几率颇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过光藕?会不会是光藕的问题呢?

网友:
光藕没有换过,但换过电源高压一体板,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你这台机子屏已经挂了,不要弄了,弄不好的。

网友:
这应该是屏电路上的问题吧,换个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不是屏的事,低电平开启的信号,你短接了,能好用吗??

网友:
插屏线就那一下,屏已损了,屏的问题占多半。

网友:
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
屏有问题哦!!

网友:
看屏的显示,极有可能 屏也有问题啊

网友:
准备一个驱动板,专试屏,

网友:
接了通用驱动板,情况一下的,看来是屏坏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