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保护的求助

楼主(2011-10-01):
修显示器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对于论坛上面看到的关于不用换灯管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小弟总是处于迷糊的状态,看到那些大侠说,4灯改两灯,把不用的那两个灯,每个灯口左右两根针短接,如果那样不就代表把高电压直接送入反馈端了么,那么高电压,我觉得应该会烧了一大片的吧,还有就是在每个灯口的左右两根针上并一个电容,这个方法倒是试过,可是,没点到5分钟就冒烟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电容是隔直通交的,高压端用电容短路一定会引起交流端短路的。要想叫电路稳定还是按照原来设计维修,一旦改的不合理或许会留下重大隐患。所以本人修显示器都是换灯管的,只是老显示器换管前一定告知客户有坏屏的危险,以免有麻烦。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直接跟客户说高压有问题。换高压。人在,换灯。人不在,4口换2口高压条。你懂的

网友:
其实用耐高压的瓷片电容短接是可以的,本人试过了,楼主烧电容应该是耐压不够。

网友:
其实用耐高压的瓷片电容短接是可以的,本人试过了,楼主烧电容应该是耐压不够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用电容四改二肯定没问题。我自己用的DELL17寸的,用了两只从废PC电源上取下的2200P/3000V的兰色高压电容代两只灯管,两灯用了一年多了,一点问题也沒有。我试过300P-1000P-1500P-2200P/3000V的,有一点点差异,容量越小剩下的两灯越亮,但不明显。总之,都可以用。两只一样的就行,上下两组,AB两灯,统一并在A灯或B灯上,以求两组电路平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