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电池不开机。电源开机!

楼主(2011-10-01):
(无正文)

网友(点评):
电池放电电压够不够。。。

网友:
有没有 那个朋友 遇到过!

网友(点评):
建议,继续换,IC周边的东东换完好绝对好,不好可找我

网友:
会不会电池挂了

网友:
查一下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电池放电到公共点那颗管子 你看看

网友:
先换电池后换主板准好

网友(点评):
那是当然,有理有理,当然还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哟。祝好运。

网友:
我修过 一个就是电池放电到公共点的MOS管短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到公共点有短路情况,更换电池到公共点mos管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周边的小元器件。。。。或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公共端和电池供电的MOS管。。

网友:
那两个 到公共点的PQ5 和PQ32 都换过。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MB39A126PFV。插电源。1脚和24脚电流检测放大输入端电压19V 。插电池。12脚13脚电流检测放大输入端12V.第6脚的内部参考电压没有。为0v.第2脚和第10脚 电流检测放大输出没有电压。第3脚第4脚 误差反向输入和误差正向也没有电压。第8脚 第9脚误差反向输入和误差正向也没有电压。18脚交流检测信号3.6V 。19脚FET供电19V 。21脚供电19V 。正常。20脚外接FET门驱动端 电压18.6V。 17脚RT震荡没有电压。

网友:
看一下电池的放电电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