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楼主(2011-10-01):
hp DV3000 单桥MCP67M-A2..加焊了2次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出问题..换一个新的加铜片.风扇长转..也顶不到2个月..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桥有改良版的吗?..要不要更新BIOS

网友:
桥的内核虚汗了
单桥温度高达80度
置球还坚持不到半年
你加焊1个月,可以了

解决办法?换双桥的。
改触摸板子,散热片等

网友(点评):
如果不换桥有办法么。

网友:
只有换板子了。
桥的问题了,置过球么?
单桥的板子很贵的
一般都是双桥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