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M2V 主板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的维修检查点

楼主(2011-10-01):
今天休一块华硕的 M2V主板,故障现象是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15秒关机。
查10个 USB口供电5V均正常。看看其他厂家的图纸,USB Over Current的信号控制大致有如下两种:

上面两图是一种,下面是另一种:

华硕的与这两种都不同,他是将每一组USB的供电都分别接到USB_OC1~USB_OC5,这样是任何一组USB供电出现问题,都会有“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提示出现,并自动于15秒后关机,以实现对主板的保护。详细请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4201-1-1.html 已有详细论述(他的主板是M2V,我的是M2N,芯片是NF-6100)。

下面是发此贴的原因:如何找的M2N 的USB_OC的5个信号的具体位置,M2V系列的主板应该都可以借鉴。
因为华硕的主板大部分没有电路图,查信号只能靠跟线,太费时间。所以发此贴,做个记录,方便自己和有需要的人。

USB1、2的USB_OC信号的472和822电阻在打印口的下方(以靠近CPU的板边为上方),绿色保险丝的下面:
USB3、4(和网卡接口在一起)的USB_OC信号的472和822电阻在起接口和音频接口的后面:
USB5、6、7、8、9、10三组使用一个472和822的排阻,位置在PCI3槽和SATA2的中间,两个绿色保险丝的中间就是,排阻中靠近电解电容的电阻未使用。
USB_OC信号正常应为3V左右,偏低即为不正常。

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网友:
USB OC#是USB过流保护只用 谢谢楼主的维修实例和经验分享啊

网友:
一般操作,直接在Bios里关了报错。一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