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宽屏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01):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电源灯一直在闪,修好高压板后没接VGA线开机一切正常,无信号输入字体清晰,接上VGA线后全屏红色,但显示器有自动调整字样,能自动调整,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我高压板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应该无问题,查屏线和vga线,不行就得换驱动板。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说清电源板哪里故障,我遇到过一例5V电路故障导致MCU损坏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重新复位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