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无时钟开启

楼主(2011-10-01):
   前几天遇到一台R60独显的机器   CPU复位都有了 时钟开启就是不发出  据我的了解 时钟开启是跟CPU供电的PG同步发出的是吗?

           奇怪的是CPU供电的PG和时钟开启是同一个电压上啦 它下面两个电阻一个上啦CPU供电的PG一个上啦时钟的EN   CPU供电的PG输出正常 但是时钟上啦电阻一头3.3 一头0.4  无语了。

           BIOS刷过 时钟换过(另外提醒下:R60的时钟好容易爆的  温度太高一下就爆了 我爆了俩个,吹的时候最好取下小头,用大头吹。) CPU供电芯片换过 ,但是CPU没换过 因为没适合的。

         我曾尝试把时钟取掉电压仍然不过去 ,更尝试把CPU供电芯片发出时钟开启的脚给挑起 直接让3.3上啦 CPU瞬间巨烫 0.1秒掉电。把哥吓得!

       不知道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还望多多指教一二。还有不知道我理解的IBM时钟开启循序对不对 。其实想上几张图的 但是不怕大家说 在论坛混迹蛮久的啦  但是怎么传图还真不会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网友:
莫不是CPU坏了?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是南桥呢?指教下……

网友:
CPU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A:
楼主 CPU供电芯片发出的时钟开启信号 正常的时候大概多少V?

网友B:
   时钟电压多少!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C:
cpu复位都出来了。没时钟开启??  有的时钟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D:
         是啊,有的时钟低电平开启呢.得注意.

网友E:
确定是没有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CPU供电芯片发出的时钟开启信号 正常的时候大概多少V?

因为它是同一个电压上拉得 都是个3.3 (会上图就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电压多少!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吧  是时钟的开启信号 不是CPU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都出来了。没时钟开启??  有的时钟是低电平开启的

是不是啊 超哥  同一个3.3上拉得电压 一个是高另外一个是低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有的时钟低电平开启呢.得注意.

   哦  学习了 的去查查R60的时钟是否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没有出来吗

如果不是低电平开启的话 那确实没出来……怎么样才说明时钟工作了呢。

网友(点评):
量时钟旁边的电阻、一般能量到0.4 1.6 等电压 那就说明时钟已经工作了

网友:
3.3V上拉电阻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楼主你都说了cpu复位都有了,怎么可能时钟还没有?时钟开启信号一般都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是啊,都有复位了怎么还没时钟

网友:
复位都有了  时钟一定有了  你还不如量下迷你PCI22脚看下

网友:
VCORE PG 和H PG信号一定得确定送到南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