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驱动板还是屏幕

楼主(2011-10-01):
一会花一会不花,正常显示几秒就慢慢变花! 手头工具不全,也没法测,有哪位见过此问题帮分析下!
我怀疑是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
排线没松的话,那就是屏。

网友:
如果有些地方总是有带的话   屏坏。

网友:
换个屏线不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屏了。。。

网友:
换上排线试试,再上通用板点测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订个屏线试试,屏线很便宜,如屏线没有问题,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屏试试,如果好了的话就是屏坏了,如果故障依旧,再排查其他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建议有点屏套装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