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9寸(tft185w80ps)LED背光液晶显示器亮下就灭

楼主(2011-10-01):
冠捷19寸(tft185w80ps)LED背光液晶显示器按开关出现“aoc”就黑掉了,屏上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桌面上的图标,显示器指示灯有信号和没信号时颜色会改变,能正常开关机,led升压板上14.5v供电正常。是升压板有问题还是led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升压板的输出是30伏左右,测量一下,电压正常,就是LED的问题了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板!!!

sisv3 -5 看清楚LED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有C5707或者C56706,如果有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灯管的问题

jlhdcwl -10 你要说是灯的问题,可能还算粘点边,可是LE.

网友:
led升压板上14.5v供电,输出还是14.5v到LED

网友:
“led升压板上14.5v供电,输出还是14.5v到LED ”
升压板有故障了,检修升压板或替换一块试试。

网友:
升压模块用的是P8008N(8脚),G极(2脚)接控制芯片TA9690GN(24脚)的16脚,没有电压0V

网友:
什么意思,led升压板,怎么输入和输出一样吗????

网友:
测下输出电压

jlhdcwl -2 看帖请认真点,谢谢!

网友:
重点测量升压板!8成是升压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