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诊断卡所有的灯都闪烁!

楼主(2011-10-01):
应试硬盘串口被我 弄短路了。不跑码。诊断卡所有的灯都闪烁,不跑码了。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硬盘

网友:
南桥烫人不?烫起泡不?我怕他不好咯

网友:
南桥没有温度

网友:
硬盘串口是直接接在南桥的,如果被你短过;同时你的所有灯都亮,你现在测一下南桥供电是多少,如果正常那么你的南桥就挂了。

网友:
硬盘串口短路,不会引起南桥坏吧?串口只有数据线和地线,短路一下应该没问题的.会不会弄的时候太用力把南桥搞虚焊了.如果是硬盘供电端被短路应该出问题的是电源.

网友:
所有灯在闪,应该是有的电压没出来,还是得从查电压开始,必要的时候把网卡,声卡芯片打掉,,

网友:
重做下南桥试试

网友:
主板有短路了 ,要是插硬盘,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会不会BIOS问题呢?

网友:
很犀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