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T60故障

楼主(2011-10-01):
客户送修的,一接可调电源,待机0.02,,按开关就保护了,把机器拆了,看到没进水,没腐蚀痕迹,有3.3V 5V 1.5V,开机全部电压都没了,待机000,量3.3V5V阻值正常,没什么思路,用先摸到1901的时候就自动保护了,怀疑是1901坏了,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去还是老样子,然后想到这电容怎么这么熟悉,把3.3V5V电容换了可以开机了,但好像不过内存,有读取内存的波形,又没什么思路了,看到接上电源的时候正常的话有个灯会亮的,加焊H8,跑码正常。
今天还接了台T61的,没待机,TB被人换了个坏的上去,断了很多线,看到这种板我头都晕了,不知道从哪下手呀。

网友:
高手哟,T61 不好修哈。祝好运。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尤其是换桥,下面都有胶,搞不好容易爆珠。

网友:
都没搞到桥,搞到桥的话我头更大了。一块T43的都还没搞好。。。

网友:
这{维修经验},那绝对是经验维修,当然这还是要一定功底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