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OMPAP NC6000点关机却重启

楼主(2011-10-01):
奇怪的COMPAP NC6000点关机却重启,硬关机正常能关机,已排除系统的问题

网友:
WIN7关机键可以改的, 但系统你确定没问题。  你跟新下BIOS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最初的故障是开机掉电,加焊CPU供电IC好了,开机进系统点关机变成重新启动了

网友:
    修过一台,南桥问题,

网友:
当然,这硬件 的,南桥重启复位方面 的信号

网友:
其它正常就是桥的机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