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当机

楼主(2011-10-01):
一台联想T400开机当在LOG画面不动,BIOS刷过还是一样,南桥有黑胶不敢动,请高人指点。

网友:
声卡、网卡拆了、如果故障依旧干南桥

网友:
在确认下是不是BIOS哦,如果不是 你用了压下桥看看是不是桥为题吧。

网友:
看看USB接口吧

网友:
裸机还是那样吗?

网友(2012-03-07):
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不知道LZ是如何解决?
希望LZ告知!!!

网友:
外设问题,拿掉硬盘光驱,然后看USB口,再不行,就摘网卡

网友(2012-05-11):
先裸板点一下,看挡不挡?

网友:
裸板后看外观是否有氧化的,看外设接口有没有短路  之后换南桥

网友(2012-09-17):
十分感谢   刚刚看了一下我的是U口里面短路了   自己太粗心了   换了U口就好了

网友(2012-12-28):
T400左侧竖插双口USB口太容易坏了 换了不下几十个了  开机卡在LOGO 先看看U口

网友(2013-03-20):
是的,T400左侧竖插双口USB口太容易坏了
我也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2013-11-09):
刚刚接到一台T400,也是开机档LOGO,经检测也是左侧的USB接口损坏,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2014-01-03):
黑胶的确实不好弄   楼主要慎重啊    打LOG是不是机器自检不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