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扁的笔记本能修吗?

楼主(2011-10-01):
汽车从笔记本的一角压过去,屏破,ABCD壳都压扁变形断裂了,插电源没有待机电流,这样的笔记本能修吗?接到这样的“笔记本”,你们怎么办?

网友:
没什么能修不能修,成本问题

网友:
修完之后可以买个新的拉   呵呵

网友:
内层线路都玩完啦

网友:
成本问题,合算就修修,当然里面部分大零件只能更换!

网友:
给个20大洋买料件

网友:
建议报废 呵呵 换个吧  这样修比买都贵了

网友:
A,B,C,D壳都要换呀,还有屏,还是别修了!

网友:
那板子看客户肯不肯出钱啦

网友:
   板子如果没有坏还好,等坏还不如新的

网友:
可以修的,,只要你愿意出钱,那就没什么是办不到的了

网友:
能修啊  谁说不能修了  那里坏了就换那里

网友:
     想知道你报价没有呀?   这样修真的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只有有配件就能修好 看有没有这个价值修 损坏这么严重修好估计能买个新机了

网友:
    回收啊.价钱也出不了多少.

网友:
人才啊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

网友:
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给他报价啊,该换的换,他愿意修就修,反正我们不会亏本

网友:
给钱修啊,大不了换板子,屏幕,但是估计是不可能了,不划算

网友:
折钱换新的吧,新的质保时间还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