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开机

楼主(2011-10-01):
HP CQ40 不开机,3 5 V没有出来TPS51125和EC被烧坏了,PQ301被击穿。。。换过了都没好,都修了两三天了,高手给点意见吧。。。。。。

网友:
只要有图纸对着图纸慢慢查,,感觉电路还是比较好找故障点的,,,

网友:
一定还有器件烧坏,这得从头到尾慢慢查

网友:
ES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不太好帮你,

网友:
说再详细,大家可以给点好的意见

网友A:
查查TPS51125和EC的工作条件,确保南桥是好的吗?

网友:
嗯 ,EC坏了,换好后开机电压还是起不来,待机电流正常,这都能吧两个TPS51125给我烧了,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TPS51125和EC的工作条件,确保南桥是好的吗?

南桥没短,不知道是否能导致3 5V不出来

网友:
不开机查下开机电路啊。有步骤的 急是不行的

网友:
大哥你说的他笼统了啊,你至少要说一下你量了那些电压,那些信号,只是说EC和3v和5v IC烧坏我怎么帮你啊 ,你要看看工作条件啊。

网友B:
第一次发贴,各位高手见谅。下次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贴,各位高手见谅。下次更正

刷个BIOS试试看啊

网友(2012-04-16):
太直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