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和进系统速度都非常慢是什么回事,换过南桥不好?EC有加焊过,没换。救助呀???

楼主(2011-10-01):
HP 机子,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自检和进系统速度都非常慢是什么回事,换过南桥不好?EC有加焊过,没换。救助呀???

网友:
散热处理了吗

网友:
进系统看看cpu降频了没

网友:
硬盘内存CPU换过没有

网友:
重做系统了没

网友:
重做下系统吧 以前有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A:
32.768晶振有故障也会导致进系统满

网友B:
首先查散热 如果没问题 裸板+硬盘试机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先换系统,再换硬盘!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把外设都拔掉看下自检是否还一样

网友:
哇!这么多高手呀。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上讲得好   感谢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晶振有故障也会导致进系统满

南桥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散热 如果没问题 裸板+硬盘试机看是否还有问题

裸板都慢,感觉蛮奇怪的,不会真的是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检速度慢、进系统慢,第一步就是把BIOS放电重设置过,还不行,可以先考虑硬盘是否有故障,取掉硬盘测试。 ...

哈哈,思路是一样的,BIOS放电过,重刷过,南桥也找过,还是不行

网友:
嗯,谢谢大家的意见,请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测试。。。

现象依旧。。。

网友:
关注,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