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有点闪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01):
一台20寸的显示器.屏板烧了个10脚IC.型号看不到了,板上的触脚也烧掉了.我从同样的坏屏上找到了这个IC.没办法焊接上,只能剪带IC的板来飞线.现在显示挺正常的.就是有点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供电不足。
看图

网友:
跟我那个22寸一样的,最开始也是屏电路板上的稳压管烧了,换了个,现在是不接信号的时候闪,信号接了就不闪了,用这也正常。这个最好好是用风枪小心点吹下来,找一样的芯片换上去,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一般烧的严重的最好检查哈依靠IC控制供电的元件有没有短路和不良的,都最好能更换了。确保稳定。

网友:
现在开机就有点闪了,用是可以用,只是要调得很亮才没那么闪.没那么注意看也不会注意到会闪.这个稳压管不好找啊.淘宝上买的都要60多块钱一个,不好找.换也只能飞线的.现在是自己用.

网友:
烧成这样,修好也缺乏稳定性呀。

网友:
          有的是修不好的,不要太纠结.

网友:
要具有稳定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