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的锡珠和有铅的锡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01):
如题      他俩有啥区别      还有南北桥  显卡用哪一种的比较好    返修低   做大的显卡用无铅的在BGA上是不是要吹久一点

网友:
无铅  也叫ROSH 工业环保   有铅 也叫PB   两者在笔记本维修只用中,我感觉没有什么区别。一般关系好的客户,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有把握的情况下我都费点功夫用无铅,要是芯片薄了,大了,或者南北桥,一般都直接用有铅搞,熔点低,来的快,也安全省事。呵呵

网友:
我个人感觉都差不多 就是温度有点区别

网友:
无铅的锡球发白  有铅的锡球颜色暗但是有光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路过

网友:
哪就是用无铅的好了。

网友:
原来无铅的熔点高呀。

网友:
直接用有铅搞,熔点低好搞多了

网友:
据说 用无铅 是为了 环保,  就和汽油一样,

网友:
无铅的锡中不含铅,熔点较高呢,有铅的熔点低,一般是180度左右

网友:
维修在什么情况下才用到无铅的呢,只知道对身体好,还有什么呢

网友:
搞维修的就不要管有铅无铅了,只要好弄能弄好就行了。